新手问路!散分

楼主(2007-10-10):
新手问路!散分
我们学校的实验房有上海存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mcs-51实验板,可给的说明书上的电路和实际都不是全相同,我们现在正学单片机,请教各位大虾,我利用学校提供的实验板就够用吗,还是自己另准备些其他的设备?
有限公司
说明书
上海
电子

网友A:
这个牌子没见过,做教具的太多,太杂
一般上教具的,基本上都足够全的,只要你们领导不太黑就好...
肯定满足学习要求,这个不用置疑
从学习角度来说,你应该自己总结一些不光盯着你手头的东西,自己体会一些通用的东西,那才是王道
比如说:
读写一个EEPROM
不光是做完实验,数据写入,读出就完了...
自己应该能明白,EEPROM的操作的关键点:
一:接口方式.
二:指令
三:数据管理方式
搞懂这三个,以后做数据存储都得心应用,不只是EEPROM就是FLASH,硬盘,都跑不出这个框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