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,你做过吗?100分 ,在线等

楼主:
哪位高手做过CH375芯片的U盘通讯卡程序,求一CH375芯片初始化的程序!
哪位有,100分全部送上

网友:
官方网站上有很全面的资料啊!
http://winchiphead.com/download/index.htm

网友:
http://www.ilib.cn/A-zdhyb200502011.html
来这里,肯定有,给我分吧

网友:
做过,给你参考一下
void CH375_WR_CMD_PORT( unsigned char cmd ) {  /* 向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,周期不小于4uS,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*/
        delay2us();
        CH375_CMD_PORT=cmd;
        delay2us();
}

void CH375_WR_DAT_PORT( unsigned char dat ) {  /* 向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,周期不小于1.5uS,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*/
        CH375_DAT_PORT=dat;
        delay1us();  /*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*/
}

unsigned char CH375_RD_DAT_PORT() {  /* 从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,周期不小于1.5uS,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*/
        delay1us();  /*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*/
        return( CH375_DAT_PORT );
}

/* 等待CH375中断并获取状态 */
unsigned char mWaitInterrupt() {  /* 主机端等待操作完成, 返回操作状态 */
        while( CH375_INT_WIRE );  /* 查询等待CH375操作完成中断(INT#低电平) */
        CH375_WR_CMD_PORT( CMD_GET_STATUS );  /*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, 获取中断状态 */
        return( CH375_RD_DAT_PORT( ) );
/*        c = CH375_RD_DAT_PORT( );   返回中断状态 */
/*        if ( c == USB_INT_DISCONNECT ) ?;   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 */
/*        else if ( c == USB_INT_CONNECT ) ?;   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 */
}

/* 设置CH375为USB主机方式 */
unsigned char        mCH375Init(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i;
#ifdef        TEST_CH375_PORT
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c;
        CH375_WR_CMD_PORT( CMD_CHECK_EXIST );  /* 测试工作状态 */
        CH375_WR_DAT_PORT( 0x55 );  /* 测试数据 */
        c = CH375_RD_DAT_PORT( );  /* 返回数据应该是测试数据取反 */
        if ( c != 0xaa ) {  /* CH375出错 */
                for ( i = 100; i != 0; i -- ) {  /* 强制数据同步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375_WR_CMD_PORT( CMD_RESET_ALL );  /* CH375执行硬件复位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CH375_RD_DAT_PORT( );  /* 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DelaymS( 50 );  /* 延时至少30mS */
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