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变量查看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7):
keil中变量查看的问题
请问怎么才能在KEIL中的变量窗口查看到变量值啊~ 冒似只有定义在MAIN()函数体里面的变量才能出现在变量查看窗口中 定义在MAIN函数外面的全局变量小弟就不知道怎么看了 请高人指点 谢谢了
年收入
正义

网友A:
可以添加到WATCH窗口查看

网友B:
对··view里面选watch窗口···在watch#1里按f2可以设定要显示的变量名

网友C:
有一个mamery还是啥的,反正就是一个内存查看的窗口
里面你可以看任何一个存储器的值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