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NW v0.50L版本中UBOOT下载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14):
DNW v0.50L版本中UBOOT下载的问题
请问DNW v0.50L版本中UBOOT功能怎么使用?
我将三星带USB下载功能的Eboot.nbo下到RAM后,进入main menu,然后按U选中USB下载项,再选DNW的USB Port->uboot,选中待下载的NK.BIN ,但下载进度条出来
后没有任何反应。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三星

网友A:
这个最大的可能是eboot有问题。因为你说的信息有限,不能给你更多提示了。

网友B:
信息量太少了,不好说。不过好像应该用USB Port-> Transmit项吧,最好把开发板的说明好好看看,上面应该写的比较清楚的。

网友C(2014-03-03):
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呢,usb port菜单下的transmit和uboot两个选项有啥区别,不都是用usb传输吗,哪位高人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