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方案?

楼主(2007-02-16):
请教高手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方案?
用SYMBOL采集条形码数据,然后通过无线局域网传到PC计算机的数据库中。一般采用什么方案?
计算机
局域网
数据库
条形码
无线

网友A:
条码扫描器->RS232或RS485->串口服务器->以太网->无线AP<->无线AP<->局域网<->P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