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S51的p3.0脚和p3.1脚是用来进行RS232通讯的,请问在这两个脚能不能直接跟计算机连接,如果不能,是不是要在和计算机连接之间连上一个232接口芯片呢

楼主:
89S51的p3.0脚和p3.1脚是用来进行RS232通讯的,请问在这两个脚能不能直接跟计算机连接,如果不能,是不是要在和计算机连接之间连上一个232接口芯片呢?目前流行的232接口芯片有哪些?如果是485通讯又该用什么芯片?和计算机的连接通讯脚是否可以随便定义的,那应该怎么定义呢?谢谢。

网友:
请问在这两个脚能不能直接跟计算机连接,
不能,因为电平不兼容哈,计算机上可是12V的,S51上应该只是5V吧?那会不会爆掉呢?
哈哈

如果不能,是不是要在和计算机连接之间连上一个232接口芯片呢?
MAX232家族,只要注意电平级别,那就没问题.

目前流行的232接口芯片有哪些?
各个公司都有,和买青菜似的,功能相差不会太大

如果是485通讯又该用什么芯片?
有232直接转485的,叫啥忘了.呵呵

和计算机的连接通讯脚是否可以随便定义的,那应该怎么定义呢?
S51不可以,像C8051F系列可以.其它的要是想做的呢,可以自己用定时器弄一个软件串口
然后你想放哪个脚上就放哪个脚上了.呵呵

网友:
如果是485通讯又该用什么芯片?
SP485

网友:
不能直接相连。
要加个MAX232芯片做电平转换,计算机的RS-232电气标准没记错的是-12v相当于低电平,+12v相当于高电平。
我用过MAXIM的max232这个芯片而已。

网友:
max的还是不错的,如果查芯片的话去它公司的网站看看就可以!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MAX232,便宜又好使

网友:
电平不兼容
用一个MAX232吧

网友:
MAX232 两块钱一片的。哈哈

网友:
单片输出是TTL电平,不能与PC机串口直接相连,要用楼上提出的MAX232之列芯片,
或用MAX485 转换

网友:
搂住好好学习吧!这个是基本问题!不要在论坛里问这些!

网友:
RS232转ttl模块促销-------
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on/50008090-50002918-50002928/item_detail-0db2-15f199769780c1656ef9df1cbdb1eae2.jhtml

网友:
9楼的……是基本问题没错,可是从头学习的时候,自学的情况下没人指导,书上又没说过,不在论坛问,去哪儿?
当然自己百度也是一个手段,可既然是新人,估计用什么关键字都不晓得。

我也是今天才搞明白这个问题,好在我还有个师傅带着

网友:
呵呵,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

网友:
买一个转换接头,然后再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小助手(具体名字记不清了,大概是这样)

不过我做的时候,单片机发送和计算机接受都可以,但反过来就有点问题,可能水平问题

网友:
不知道RS485程序如何写,那位大哥给个示例.谢谢先!

网友:
好像没那么简单,呵呵.

网友:
http://guye.yo2.cn/articles/%e5%8d%95%e7%89%87%e6%9c%ba%e4%b8%8epc%e9%80%9a%e4%bf%a1.html

网友:
呵呵   我做的时候开始也是接收出现错误
        你不要灰心慢慢来

网友:
不能

http://c8051fmcu.blog.sohu.com

网友:
不知道RS485程序如何写,那位大哥给个示例.谢谢先7
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和RS232一样,硬件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RS485程序如何写,那位大哥给个示例.谢谢先7
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和RS232一样,硬件不一样

有区别的,485是半双工的。232是双工的。
写程序前先考虑清楚。

网友:
485通信时要处理好DE和RE的转换,通常情况下,这两个引脚连接在一起控制.既高电平时发送数据,低电平时接收数据.一般在数据发出几个MS后关闭发送使能,以使数据可靠到达宿主.

网友:
我使用过MAX485芯片的经验是

1. 如果使能发送 那么必须DE和RE均为1;使能接受,则DE和RE均为0;发送时必须禁止接收

2. 如果发送消息后需要下位机给予回复,那么MAX485芯片需要一段延时时间 我在时间比较富裕的时候延迟了1ms 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