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2通信COM1初始化

楼主:
这段函数是232串口通信中的一部分,功能是对COM1的初始化,其中有些地方不懂,希望大家给点帮助,非常感谢。
outportb(0x3fb,0x80);   为什么把D7设置为1的是80(第二个参数)?
outportb(0x3fb,0x03);    为什把第二个参数设置为03,就可以设置为8个数据位,1个停止位、无奇偶校验?

其实就是对D1,D2,D3,D4,D5,D6,D7为什么要用80,03之类的来表示不太清楚。

其实很郁闷的,刚刚接触串口,什么都挺模糊的,希望大家给点帮助,您的经验或者说方法,对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,期待,期待着您的帮助,非常感谢。

void InitCOM()// 对COM1串口初始化,设置串口参数
{

        outportb(0x3fb,0x80);  //将设置波特率     b是线路控制器   80把D7设置为1     ???????????????80

        outportb(0x3f8,0x0C);   //波特率为9600bps  当D7为1是,8为波特率锁存器低LSB,9为波特率锁存器高MSB
        outportb(0x3f9,0x00);   //Oc为LSB  9600,OO为MSB 9600

        outportb(0x3fb,0x03);   //8个数据位,1个停止位、无奇偶校验??????????????????????        03

        outportb(0x3fc,0x08|0x0b);   // C modem控制寄存器(MCR)          ?????????????      08,0C
        outportb(0x3f9,0x01);      //MSB                    ?????????????????  01
}

网友:
看一下控制寄存器的每一个位的含义吧

感觉你一点常识都没有
问的啥问题啊

看书了再来这里问

网友:
你是在什麼系統上?如果是在Windows上就不要直接寫寄存器了,用Windows提供的API吧,不需要你去看那些枯燥的寄存器定義。

网友:
楼上的老大,我已经加你了,有问题了请帮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