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怎么样显示汉字?

楼主(2007-03-12):
EVC怎么样显示汉字?
就是说我在EVC对话框下添加个按钮,比如在上面的名称写上"确定",可是我下到目标机上,按钮上的汉字显示是乱码,请问怎么样才能将汉字正常显示?
怎么样
目标
对话框
汉字

网友A:
你可以在对话框的属性中改变文中文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首先在你的Project->setting->resources选择中文;然后在对话矿选择中文字体
其二你的目标机上要支持显示中文的.

网友B:
打开对话框资源页面
在对话框的ID上点鼠标右键选择属性
在弹出对话框中的语言那一栏选择中文就可以了

网友C:
很简单的,
1.在你的Dialog的对话框属性中把语言改为中文
2.在Version的VS_VERSION_INFO把属性中的语言改为中文
3.在Project->setting->resources把语言改为中文,并且在Project Options里加上/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