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刷坏了 怎么办呢?

楼主:
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的BIOS是PHOENIX牌子的,前些天我制作了一个U盘的DOS启动盘,里面存放了Phlash16.exe程序,刷了一下,前几次刷成功了,后来又被我改了几次,又刷了几次,觉得挺好玩,最后一次突然不让我刷了,当我进入DOS,运行Phlash16.exe程序时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“Cannot flash if Memory Managers(e.g. EMM386)present” Press Any Key to EXIT.
我查过了,EMM386.exe好像是扩展内存管理控制程序,我执行了emm386程序,想关闭此程序,但是报错,说unavailable.我装LINUS Fedore时说BIOS找不到,我该怎么办啊,呵呵,我这双该死的贱手,还请高手指点阿。

网友:
EMM386是扩展内存管理控制程序(那是远古时代DOS用的),用于管理640K以上部位的内存,你可在MS-DOS V6.0 中按:EMM386 /? 查询使用方法及有关参数配置.应可解决问题.

网友:
是么,那我试试看,先谢谢楼上的了,呵呵!

网友:
买块新的如29F用编程器重新写块即可

网友:
你还能进DOS,BIOS怎么可能是坏的呢?

网友:
有点难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