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如何接入局域网(急)

楼主(2007-02-03):
wince如何接入局域网(急)
我用C#编写的。。wince要接入局域网,代码怎么写啊。。还有,如果接入局域网后,怎么样能访问指定服务器的共享文件啊。。谢谢
wince
服务器
局域网
如何
怎么样
WindowCE

网友A:
在CE的控制台中,利用 NET USE 命令可以把计算机的共享文件夹映射为CE的本地文件夹,你可以在CE的网络文件夹里找到。
NET USE 的用法,你可以到PB的帮助里找。

网友B:
NET USE总是不行。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我用的是Visual Studio .NET 2003 ,可以用c#直接写代码来连接局域网上计算机上的共享文件吗。。怎么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