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4.2下如何用命令行编译

楼主:
公司有一块只支持WinCE4.2的板子,我想在上面做一些蓝牙的学习。
但由于不知道怎么进行命令行编译,所以每次编译都要花很多时间。

我听说可以用命令行来编译,我知道可以在build菜单下点击open release directory进入命令行,
但进去后,应该输入什么命令来编译呢?我看pb4.2自带的文档没有这方面的说明,那位大哥麻烦给我回覆一下啦,最后能给上较详细的例子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CE5.0,直接在有Makefile的目录,使用build命令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build -c吗?这样会自动生成最终的可执行文件吗?要不要用一下sysgen什么的,还有如果我只改了注册表的一些东西,程序没有改动。那我应该输入什么命令才能最快的编译呢。

网友:
build 可以根据source或者dir文件来编译链接特定的模块;makeimg可以完成和makefile一样的功能(生成nk).如果要修改注册表,那你最方便的是在release目录中修改,然后makeimg一下。

网友:
要不要sysgen,如楼主所说,要看SOURCE和MAKEFILE的设置内容,主要是MAKEFILE。
如explorer编译可以直接生成.exe文件
但Media player只生成了库,需要sysgen才能生成可执行的EXE文件

网友:
也就是说要直接用build -c还是用sysgen需要依据情况而定了,雨有的时候build -c是不够的。
91program能不能举个例子啊。呵呵,有点过分了。

还有我记到不是可以输入一个命令来把注册表文件重新合成的吗?是什么命令来着?

网友:
没有人吗?郁闷啊。救救我啊!

网友:
天哪  07年的

网友:
一次输入build -c;buildrel;makeimg,关闭杀毒软件,几分钟即可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