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编译Wince的时候,内存占用量怎么不断上涨呢?

楼主:
我编了一个WinCE项目,在编译的时候老是提示内存不足,我1G的内存哦。
后来才发现,开始编译的时候我的内存占用量才200M,一编译占用量就不断的朝上涨,直到涨到900多M系统提示不能继续编译,大侠们帮帮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!

网友:
脚本出错了吧,内存占用是比较高,但也不会一直上涨。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病毒之类的其他原因。

网友:
我杀毒了,但是没扫出病毒来。

网友:
你的程序里没有拼命的申请内存吧。
尤其是在循环中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LZ的问题。
请LZ说说你的环境吧,系统和PB都是什么版本的?

PB已经经过了版本3、4、5和6的成长,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应该是一些配置的问题,偶想的!

网友:
win xp +sp2 蕃茄花园
WinCE PB5.0
内存:DDR II 1G

我的程序都正常,别人编译正常了传给我的,我的这个PB一编译内存占用量就涨,不管是什么工程。

网友:
当内存占用量涨到不能再涨时就报错:
NMAKE:fatal error U1077:'link':return code '0x01'
NMAKE:fatal error U1077:'c:\wince500\sdk\bin\i386\nmake.exe':return code '0x2'
每次都这样,都没法编译了!

网友:
几年前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,内存不停的涨。后来发现跟xp补丁有关系,重装了系统,打好所有补丁,然后装pb才弄好。

网友:
wukuan有没有研究过要打哪些补丁才会好啊?

网友:
已经解决,重装了一次系统。

网友:
其实不是系统的问题,在程序中,内存要不停的释放,你重装系统只能解决一时之急,
建议你试试每个操作释放内存.dis***记不太清楚了,你一试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