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BUS的SLAVE地址

楼主:
最近需要写个读写SMBUS设备的寄存器的程序,好象挂在SMBUS上的各类设备都有自己固定的SLAVE ADDRESS,所以想问下是否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了各类设备预先分配好的地址,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,是否可以提供下哪里下载?比如SPD的SLAVE ADDRESS为A0,A2,A4等;好象BATTERY为0AH。类似这样的资料有吗?

网友:
可以去搜一下SMBUS的标准协议文档

网友:
我参考了SMBUS2.0的SPEC,里面只有一些保留的SLAVE ADDRESS,还说其他的地址由SMBUS WORKING GROUP来进行分配,通过地址来标志不同类别的设备,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标记设备类别的地址,所以哪位有这样的资料,麻烦给我份,或者下载地址。
看到有说SMBUS2.0的设备可以numeric,那是什么意思,如何做啊?

网友: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 "winio.h"

#pragma comment(lib,"WinIo.lib")

#define IO_SC                0x0cf8        //config space control address
#define IO_DA                0x0cfc        //config space data address
#define BASEADDRESS        0x80000000        //PCI-SMBus init address
#define DIMM0                0x0a0                //memory device ID
#define DIMM1                0x0a2
#define DIMM2                0x0a4

/*
1s=1000(ms)
1s=1,000,000(μs)
1s=1,000,000,000(ns)
1s=1,000,000,000,000(ps)
*/
//高精度延时
void DelayUs(__int64 Us)
{
        LARGE_INTEGER CurrTicks,TicksCount;
       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(&TicksCount);
      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CurrTicks);

        TicksCount.QuadPart=TicksCount.QuadPart*Us/1000000i64;
        TicksCount.QuadPart+=CurrTicks.QuadPart;

        while(CurrTicks.QuadPart               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CurrTicks);
}

bool WaitReady(DWORD base)
{
        DWORD STATUS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GetPortVal(base, &STATUS,1);
        }while((STATUS&0x01)!=0);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void ChkSMbus()
{
        DWORD base=BASEADDRESS+(0<<16)+(0x1f<<11)+(0<<8);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SetPortVal(IO_SC,base+0x0f2,4);
        GetPortVal(IO_DA,&RetVal,1);
        printf("LPC(%08X) FUN_DIS: %02X\n",base,RetVal);
}

BYTE ReadSPD(DWORD base,BYTE offset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SetPortVal(base,0x0fe,1);
        //output Base+04, (DeviceID+1)
        SetPortVal(base+0x04,DEVID+1,1);
        //out Base+03, offset
        SetPortVal(base+0x03,offset,1);
        //out Base+02, 48H
        SetPortVal(base+0x02,0x48,1);
        //wait 200ms
        DelayUs(200*1000);
        //wait smbus ready
        if(WaitReady(base))
        {//input base+05
                GetPortVal(base+0x05,&RetVal,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(BYTE)RetVal;
}

//byte0: the size of SPD used
bool SPD_BYTE0(DWORD base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RetVal=ReadSPD(base,0,DEVID);
        if(RetVal>=12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size of SPD used: %dbytes\n",RetVal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//byte1: total size of SPD
void SPD_BYTE1(DWORD base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RetVal=ReadSPD(base,1,DEVID);
        printf("Total size of SPD: %dbytes\n",(1< }

//byte2: Memory Type
void SPD_BYTE2(DWORD base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RetVal=ReadSPD(base,2,DEVID);
        //printf("TYPE Value: %d\n",RetVal);
        switch(RetVal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x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emory Type is: SDRAM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0x0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emory Type is: SDRAM DD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emory Type is: Othe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/byte9: Cycle time
void SPD_BYTE9(DWORD base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float CylTime=0;
        int temp;
        RetVal=ReadSPD(base,9,DEVID);
        //printf("Cycle time value: %dbytes\n",RetVal);
        temp=(int)RetVal&0x0F;
        if(temp<=9)
                CylTime=(RetVal&0x0F)/1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ad Cycle time error!\n");

        temp=(int)((RetVal&0x0F0)/16);
        if(temp!=0)
                CylTime=CylTime+temp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ad Cycle time error!\n");

        //printf("Cyle Time is: %fns\n",CylTime);
        temp=(int)2000/CylTime;
        printf("RAM FSB=%dMHz\n",temp);
}

//byte31: Memory size
int SPD_BYTE1F(DWORD base,BYTE DEVID)
{
        DWORD RetVal=0;
        int RAMSZ=0;
        RetVal=ReadSPD(base,0x1f,DEVID);
        //printf("TYPE Value: %d\n",RetVal);
        switch(RetVal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x04:RAMSZ=16;break;
        case 0x08:RAMSZ=32;break;
        case 0x10:RAMSZ=64;break;
        case 0x20:RAMSZ=128;break;
        case 0x40:RAMSZ=256;break;
        case 0x80:RAMSZ=512;break;
        case 0x01:RAMSZ=1024;break;
        case 0x02:RAMSZ=2048;break;
        default:RAMSZ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RAMSZ;
}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* argv[])
{
        DWORD dataddr;
        DWORD baseddr;
        DWORD dwPortVal;
        bool bResult;
        int busID=0;
        int deviceID=0;
        int funID=0;
        BYTE offset=0;

        busID=strtoul(argv[1],NULL,16);
        deviceID=strtoul(argv[2],NULL,16);
        funID=strtoul(argv[3],NULL,16);
        //ChkSMbus();
        //        get SMbus base address
        dataddr=BASEADDRESS+(busID<<16)+(deviceID<<11)+(funID<<8);

        // Call InitializeWinIo to initialize the WinIo library.
        bResult = InitializeWinIo();

        if(bResul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Get SMBus base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SetPortVal(IO_SC,dataddr+0x20,4);
                GetPortVal(IO_DA,&dwPortVal,4);
                baseddr=dwPortVal&0x0FFFFFFF0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SMBus base address=%08X\n",baseddr);
                if(WaitReady(baseddr))
                {//read SPD inf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ad Slot0 memory inf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D_BYTE0(baseddr,DIMM0)==TRU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D_BYTE1(baseddr,DIMM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D_BYTE2(baseddr,DIMM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D_BYTE9(baseddr,DIMM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AMSZ=%dMB\n",SPD_BYTE1F(baseddr,DIMM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MM0: Read error!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ad Slot1 memory inf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D_BYTE0(baseddr,DIMM1)==TRU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D_BYTE1(baseddr,DIMM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D_BYTE2(baseddr,DIMM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D_BYTE9(baseddr,DIMM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AMSZ=%dMB\n",SPD_BYTE1F(baseddr,DIMM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MM1: Read error!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WinIo.\n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        // When you're done using WinIo, call ShutdownWinIo
        ShutdownWinIo();
        return 0;
}

不支持ICH7以上chip

网友:
上面的参数是怎么传的??

网友:
等待牛人来答.

网友:
这个要看主板厂商的hardware spec了,例如DIMM、温度监控器、时钟发生器等SMBUS device的address会列出来。

网友:
看spec.都是厂家自定义的!

网友:
其实SMBUS在某种程度上和I2C类似。首先要弄清楚slave地址是丛设备的slave地址,遵从SMBUS协议的丛设备地址是可配置的,丛设备自己决定是否响应某个地址寻址,这点与标准的I2C不同。

对于器件来讲,除开使用MCU作为从设备外,slave地址一般是硬件化了的,所以说从slave设备的手册上就能找到这个地址。

需要注意的一点是,有的芯片在描述slave地址字节时是不包括最后读写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