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开发
请教大家一个关于linux打印机驱动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07):
请教大家一个关于linux打印机驱动的问题
请问:在嵌入式linux中,打印机驱动有没有可能做到支持几乎所有型号的打印机,如果可行,请给点建议,如果不行,也请给点原因,谢谢了,小弟刚开始接触这行,老师要求调查下这个问题:)
linux
打印机驱动
linux

网友A:
这个嘛,基本上不可能,应用到嵌入式中程序不会做到多大的,再说了,是“所有型号的”。

网友B:
你把所有的linux支持的驱动都裁剪进去就可以了啊 只要是普通linux支持的,嵌入式的也可以支持,自己复制进去修改一下内核

网友C:
manespz,我搜了国内打印机的驱动,,,像联想这些找不到linux下的驱动程序。。。只找到win的。我觉得好像也不可能所有的都支持,毕竟就算现在做出来的设备支持了当前所有打印机。以后出来的新打印机,也没有办法了。。。
另外,哪位知道,到底联想有没有提供linux下的驱动程序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