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ccs进不去,求救

楼主(2007-04-29):
我的ccs进不去,求救
我做的板子有个常见问题,ccs进不去,就进去过2次,而且还跟机子有关,我自己的机子怎么也进不去,换了两个机子分别进去了一次,再怎么也进不去,板子也换了几块,访真也换了,可是还是不行,我的dsp芯片是tms320c32的,调试很郁闷,也不知是啥原因,请问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??
救命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建议版主开个dsp专区!!
而且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,我以前用过一个仿真器也出现你这种问题,最好是用大公司的,虽然贵点但可靠性也搞些

网友B(2008-05-01):
都是很好的建议! 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