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使用ActiveSync通过USB访问PDA(wince)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21):
使用ActiveSync通过USB访问PDA(wince)的问题
ActiveSync跟PDA已经能够连接上,并且能看到PDA(wince)上的内容,如My Document目录 Windows目录 ResidentFlash等目录
但是我现在想做些限制,让ActiveSync只能访问到ResidentFlash目录,请问该如何做呢?
目录
能够
windows
wince
如何

网友A:
对 ActiveSync的行为进行映射、有个地方可以转换的。。。
学习学习。。
有了答案了就发上来了。。

网友B:
楼上的大哥,是在哪个地方隐射呢?
改注册表? 还是改哪?

网友C:
你是想把PDA做成类似U盘形式?
是的话就应该在USB Client方面(PDA USB驱动里面)改动
而且不用ActiveSync,都可以使用

网友D:
To : peng22277(乐斗:DEBUG)
偶是想把PDA做成类似U盘形式
可是现在时间太紧,用ActiveSync难度要小点
如果不用ActiveSync,而在USB Client方面(PDA USB驱动里面)改动,那么PC上还需要做个驱动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