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!串口数据保存到文件的问题

楼主:
void COM232task(void)
{
   char filename[12]="hello2";
   struct fs_descrip *file;
   unsigned char sec_buf[512];

   file = fs_fopen(filename, O_WRITE  ? O_APPEND);
   if( serhit1(c1) ){
sec_buf=getser1(c1);i++;
if(i  >= 512){i=0; putsers1(sec_buf,c1); fs_fprintf(file,sec_buf); }
   }
   fs_fclose(file);
}

这是一个读取串口数据,保存到文件的任务。   如果有数据流入////if( serhit1(c1))/// ,则接受数据,每512字节由串口输出///putsers1(sec_buf,c1)///
并且保存到文件////fs_fprintf(file,sec_buf)////           现在串口输出的数据是正确的,但是文件总是不能保存, 不知道为什么,请指教。 这个任务每1s执行一次。

网友:
你不先看看文件打开成功没有?

还有进入那个IF没有?

网友:
if是进去了,要不然也不会有串口输出, 文件打没打开我倒是没看, 明天去看一下。 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,不就是open嘛,没有就新建一个,有了就接着写。 为啥不行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