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下控件显示问题?

楼主:
我建了个工程,发现有好多控件显示不出来为什么那怎么办那?

网友:
好多控件?
要么是CE不支持,要么是楼主做得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EVC的标准控件,就是把控件放到了对话框上,原来的按钮什么的还在,哪位老大给个答案

网友:
看看控件的visible属性

网友:
可以肯定是楼主的操作有问题,说一下你的过程吧!!!

网友:
不是所有控件都能随便用

网友:
可以自己使用API写吗!想什么时候显示就什么时候显示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了Group Box控件?
如果是 那你先剪切掉,再粘贴上,重新编译程序试试看。

网友:
我要是visible属性设置成不可见就不上来问了,要是有时间自己用API写我都可以抛开MFC了

网友:
欢迎大家与我们的609期学员交流!这期学员已与2月11日毕业。

网友:
学员就业薪水都在5000元/月以上

网友:
sunrain_hjb() 是正解,
经反复试验Group Box控件如果先放就会遮住别的控件,最后放置才是王道,
结贴了,
感谢大家的回答,同时声讨作广告的woruida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