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一个简单的问题,来捡100分啦!!!!

楼主:
我没做过嵌入式,由于项目需要现在要对一个嵌入式系统做修改,时间紧,没时间学习嵌入式开发。
我现在在PC上编译手里的工程使用DT-870,能够生成exe程序文件,拷贝到硬件平台能够用。
我想在我的pc机上模拟运行程序,我觉得是不是把DT-870改为DT-870 EM 再编译就行了,现在看来不是。选择DT-870 EM 编译运行时有下面错误提示:
プロジェクト 'ObrRead - Win32 (WCE emulator) Debug' 用の中間ファイルおよび出力ファイルを削除しています。
--------------------構成 : ObrRead - Win32 (WCE emulator) Debug--------------------
リソースをコンパイル中...
コンパイル中...
Read1D.cpp
StdAfx.cpp
リンク中...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OBRChangeBuffMod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long __cdecl WndProc(struct HWND__ *,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,long)" (?WndProc@@YAJPAUHWND__@@IIJ@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OBROpe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long __cdecl WndProc(struct HWND__ *,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,long)" (?WndProc@@YAJPAUHWND__@@IIJ@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OBRClos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long __cdecl WndProc(struct HWND__ *,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,long)" (?WndProc@@YAJPAUHWND__@@IIJ@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OBRGet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unsigned long __cdecl LoopExproc(char *)" (?LoopExproc@@YAKPAD@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OBRGetSta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unsigned long __cdecl LoopExproc(char *)" (?LoopExproc@@YAKPAD@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OBRSetDefaultSymbology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void __cdecl iniSet(void)" (?iniSet@@YAXXZ)
Read1D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OBRSetIniFileOptio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void __cdecl iniSet(void)" (?iniSet@@YAXXZ)
emulatorDbg/ObrRead.exe : fatal error LNK1120: 7 unresolved externals
link.exe の実行エラー
ブラウザ データベースを作成中...

ObrRead.exe - エラー 8、警告 0

我在工程设置里加了个LCUDRV.lib后没有这些link错误了。
但是生成的exe文件运行不了啊。
不明白现在想要在自己机器上模拟运行这个程序怎么做??我自己随便建个简单的工程都能模拟运行。
请大家指点一二,在下要送分了!!!!!!!!!

XY

网友:
使用EVC4.0环境

网友:
个人意见。。模拟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东西没弄上?
选的RELEASE还是DEBUG?换个试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RELEASE和DEBUG都试了,不能运行。
你觉得模拟的时候还应该加什么东西呢?
我建个简单的工程都可以模拟运行。

网友:
在你的PC上模拟运行是比较麻烦的,你编译的emu版本是在PC Emulator上运行的,而不是直接在PC上。

网友:
那我应该怎么在pc上模拟运行呢?如果只能把修改的程序拷贝到硬件上跑结果也不太方便呀。
evc不是由模拟器吗,而且我还安装DT-870 EM 了。
希望指点

网友:
什么环境

网友:
EVC 4.0      DT-870

网友:
DT-870 是超市手持条形码扫描机

网友:
呵呵,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句“我在工程设置里加了个LCUDRV.lib”
你加了个什么版本的lib呢?虽然link没问题,这只能说明你lib的导出接口跟你的程序调用是吻合的,但具体库里面调用的是哪个平台版本的API接口是不确定的。换句话说,你这个lib库必须是你SDK里自带的,或者是你用你的SDK编译出来的,否则基本是不能用的。
在PC机上模拟运行的话选用emulator作为目标机,其对应的SDK应该选为emulator的SDK。
祝好运!

网友:
我添加的LCUDRV.lib是emulator的SDK提供的(下载下来时,有SDK的安装程序和两个链接库,LCUDRV.lib是其中一个)。

问题没解决,大家帮帮忙吧。

现在就是想在自己机器上建一个模拟运行的环境。。。。

网友:
初步怀疑是dll的版本不对
我以前遇到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完了,我只有那一个dll啊,也没有别的版本的啊,嵌入式搭个环境都这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