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wince项目管理
BLADE
BLADE

网友A(2007-04-08):
wince项目管理
请问各位用PB4.2裁减好的WinCE项目平台,怎么管理,是不是把平台文件拷贝给别人就OK了?但感觉文件特别大,而且在裁减的过程中,对源文件也修改过,只拷贝平台文件是否完全?谢谢先!!
wince
平台
项目管理
源文件
WindowCE

网友B:
要看对方是用来干什么?
如果只升级,当然就可以啦。

网友C:
我的意思是,项目已经做完了,怎么样移交给公司?不可能是给NK就OK了吧,应该是给他们项目文件,这样公司以后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项目。

网友D:
从所有权上来说,你在公司期间所产生的全部代码及其它文件所有权都是公司的吧??

网友E:
交给公司,还用考虑
看来楼主是有想法啦
不只是代码,包括项目的所有文档都要交给公司

网友F:
不好意思,我没有表达清楚啊,我是想请教怎么样把PB生成的代码交给公司,初学嘛,很多不了解,项目是做好了,可是对以后的管理不太懂。PB程序的系统与其他VC代码不一样,而且特别大,几百M啊!!呵呵

网友G:
终于找到了表达的方式了:导出向导(Export Wizard):怎么样向其他PlatformBuilder用户导出自定义的目录(Catalog)特性?特别是哪个选择文件或者目录的时候,要选择哪个文件或者目录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