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-10v输入,5V输出.DX给推荐一个电源芯片.

楼主:
5v-10v输入,5V输出.DX给推荐一个电源芯片.谢谢!

网友:
像一个稳压的

稳压管可以不?

网友:
输入输出不定,我没有用过稳压管,最好能推荐一个开关电源芯片.

网友:
输入不定,输出5V.

网友:
多大电流都不说

网友:
回LS.用在232转422的电路上,电流要求不大.

网友:
找一个耐压10V的LDO? 你的最小输入为5V, 而输出为5V,不好搞的。

网友:
这种应用电流也不大,电压精度要求也不高,LDO还真的是比DCDC合适,成本低、电路简单、可靠性高。

网友:
SPX2950、SPX2951是SIPEX公司推出的低功耗电压调节器。其非常适用于一些电池供电的系统,如无绳电话、无线控制系统、及便携式电脑。其具有低静态电流、低压差等特性(轻微负载时,压差为50mV;100mA负载时,压差为380mV)。SPX2950/51具有很小的初始容限(一般0.5%),非常良好的负载及线路调节特性(一般0.05%),并具有非常低的温度系数(20ppm/℃),因此非常适合做低功耗电压源。
  错误标志输出模块可以对系统电压进行监测,当系统电压不足,或者输入电压跌落等情况,逻辑关断模块可以控制调节器的开/关状态。SPX2950提供一个3引脚TO-92封装,可以轻松替换其他厂商的5V、3V调节器。SPX2951提供8引脚SOIC封装。

特性
输出电压为5.0V、3.3V:输出电流可达150mA;
高精度输出:SPX2950A/SPX2951A输出精度为0.5%;
极低静态电流;
低压差:150mA时仅为300mV;
极微小的负载调节率及线路调节率;
极低温度系数;
过流保护&过热保护;
仅需1uF即可稳定输出;
SPX2950提供TO-92封装,SPX2951提供SOIC-8封装;
可以直接替换其他公司的SPX2950/SPX2951。

SPX2951独有特性
输出端电压下降时,器件将产生错误标志警告(Error Flag Warns);
可以由逻辑电平控制关断;
输出可调:1.2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从 www.zlgmcu.com 抄来的

网友:
除了spx系列外,还有max,国半等非常多的公司都有这方面的电源芯片,以前作设计的时候用了很多的,这个你看一下,很多电源芯片都可以满足在5-10v输入,5v固定输出的。自己多找找哈

网友:
稳压芯片没戏的,因为要有2V左右的压差才能稳压。

要找小功率DC/DC隔离电源芯片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!
BL8530.我找到了这个,有用过的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