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网络下单片机和PC通过无线网卡通讯的问题

楼主:
想实现多个单片机和一个pc的无线通讯(通过无线网卡), 那位兄弟做过这方面的开发,还望赐教。
注:单片机是一个手持设备,在别的房间有一台pc,当然,pc上有无线网卡,如何实现pc到单片机,单片机到pc的通讯?
给出参考文章、或说出思路的都行,当然,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行。分不够再加?

网友:
实现的方法很多,可以用GPRS,Wimax,WLAN等等。
   既然你的PC用的是无线网卡(WLAN),那就是说你的房间里应该是有个无线路由器了。那么单片机最好选WLAN芯片。Broadcom,Realtek,很多厂商都生产,具体型号要按照自己需要去选。你的手持设备通过WLAN芯片,在内部和PC是处在同一个局域网,外部可以通过接入Internet,来访问任意的Internet上的机器。

网友:
单片机控制无线网卡的技术几乎没有

可以考虑换别的接口方式了,像串口或是用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

网友:
台湾产的一种51核的CPU,硬件支持Mini PCI接口,集成带无线和TCP/IP协处理器,软件由厂家提供,可以驱动笔记本用的802.11a/b/g网卡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。
To: ningxin(资深民工) 我想实现的就是这种功能,无线路由都有。但不知单片机去驱动WLAN芯片的工作量以及难度如何,以及和PC通讯是否可行?
lbing7(楼主,别再给我非专家分!谢谢合作) 提到“单片机控制无线网卡的技术几乎没有”。呵呵,让我心凉了半截,我担心的就是这种方案的可行性,我想您说的可能是程序去驱动WLAN芯片的难度比较大吧?如果手持设备上直接插上现有的无线网卡(USB那种)然后通讯难度是否会降低?

To: numbbb(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),能告诉是那家公司吗?以及CPU的型号,先谢了。

对了,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无线通讯模块可用?

网友:
应该有WLAN模块,如果想自己做的话,我手头有完整方案和软件,还有些TF520 CPU,Keil C开发的软件,呵呵

网友:
单片机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。
   lbing7(楼主,别再给我非专家分!谢谢合作),手持设备支持WLAN的很多,不少的PDA,手机都支持。比如诺基亚的手机N80。不知道你所说的单片机,是不是专指标准的51系列单片机。
   比如意法半导体的STLC4420,其实和MCU很好接口的,可以用标准的SPI进行数据传输,也可以用SDIO。事实上,已经有专为智能机设计的SDIO接口的无线网卡市售。当然,如果你的设备不是windows CE 系列的操作系统的话,你要自己编写驱动。

   对楼主来说,你首先要确定你的设备是用什么类型的?什么用途?如果只是少量数据的发送,那么numbbb(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) 所说的方案无疑是最好。如果是一个PDA类型的,那么考虑买一个SDIO接口的无线网卡最方便。当然,你也可以在你的MCU上通过SDIO或者SPI外扩WLAN芯片。

网友:
多谢numbbb(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)和ningxin(资深民工) 两位大哥的回答,使我豁然开朗不少。
我前面描述的不太清晰,我说的手持设备没有PDA,手机等那么复杂,他只负责向PC传输一些简单的数据,和从PC接收一些设置数据而已。当然,也可加个屏幕显示出来。

numbbb(空白的历史1966至1976) 大哥,能不能把你的资料发给我一份作为参考?如果能解决小弟的问题,给分或money都可以。呵呵。

我的邮箱:kyle315@163.com

网友:
如果os是linux或者ce的话,这种驱动应该还是比较好搞吧

网友:
如果算上ARM,MIPS以及特殊设计的芯片,当然我的有问题

但是这样的开发等级不是咱传统观念上的单片机一样吧?

可能我有点传统,呵呵...

网友:
呵呵,这个实现起来也很简单!
你手持设备肯定就是需要移动的了,这个你也采用GPRS的上网卡就好了,看看你的手持设备是什么接口的,都没问题的!

网友:
呵呵,不局限与51,AVR.如果ARM在成本和实现上最优的话当然用arm了。

wxf0204(网泥www.xmlenz.cn)
-----
GPRS的上网卡通讯的实时行和准确行不知怎样?我通讯的数据量很少,但要保证快速和准确。

网友:
TF520完整硬件设计方案在QQ群:28173573有下载

网友:
谢谢了各位大哥,结贴了

网友:
手机程序开发QQ群180984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