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求教关于eboot.nb0生成的问题

楼主:
我一直无法弄清楚eboot.bib设置的作用
我知道eboot.nb0是由eboot.exe,经过romimage根据boot.bib定义的内存所处理形成的
我的板子是s3c2410的,bsp内的boot.bib文件内容如下

MEMORY
    DRV_GLB  8c020000  00001000  RESERVED
    BIN_FS   8c021000  00005000  RESERVED
    RAM      8c026000  00006000  RAM
    STACK    8c02c000  00004000  RESERVED
    EBOOT    8c038000  00020000  RAMIMAGE
    FLSCACHE 8D000000  01000000  RESERVED

CONFIG
        COMPRESSION=OFF
        PROFILE=OFF
        KERNELFIXUPS=ON
        SRE=ON
        ROMSTART=8c038000
        ROMWIDTH=32

        ROMSIZE=16000

MODULES

    nk.exe $(_TARGETPLATROOT)\target\$(_TGTCPU)\$(WINCEDEBUG)\EBOOT.exe EBOOT

我们知道,eboot会把物理地址0x00000000映射到虚拟地址0x80000000上去,
如此说来,EBOOT的地址应当放到虚拟地址0x80000000,也就是物理地址0x00000000上去才是,而这里为什么是8c038000呢?

请高手指点迷津!

网友:
物理地址0x00000000应该是Flash ROM的地址吧,EBOOT把物理地址0x30000000开始的32兆SDRAM映射到虚拟地址0x8c000000上,把物理地址0x32000000开始的32兆SDRAM映射到虚拟地址0x80000000上。
EBOOT最开始的一段汇编代码会把EBOOT从ROM复制到物理地址0x30038000的SDRAM上,也正好对应虚拟地址0x80038000

网友:
错了,最后一个地址应该是0x8c038000

网友:
谢谢你的答复!
这下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