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写的斐波那挈数列 哪个牛人帮我看一下 我是刚学汇编的 有些不懂 运行结果是乱码 请教大家

楼主:
斐波那挈  哪个牛人帮我看一下  我是刚学汇编的  有些不懂  运行结果是乱码  请教大家
data   segment
  x   dw   24   dup(?)
  y   dw   24   dup(?)
  z   dw   24   dup(?)
  data   ends
  code   segment
          main proc far
            assume   cs:code,ds:data
  start:
  mov   ax,data
  mov   ds,ax
  mov   cx,22
  mov   ax,1
  mov   bx,1
  mov   z,ax
  mov   z+2,bx
  mov   si,4
  loop1:

  add   ax,bx
  mov   z[si],ax

  mov   dx,ax
  mov   ax,bx
  mov   bx,dx

  dec   cx
   MOV   DL,[si]
  MOV   AH,02
  INT   21H

  MOV   DL,20h
  MOV   AH,02
  INT   21H
  add si,2
  jnz   loop1

  mov   ax,4c00H
  int   21H
  main endp
  code   ends
  end   start

网友:
用C不就完了吗!用汇编有点难哦(我的汇编学得不是很好)用C又好移植!真是的!
main()
{
  long fn1,fn2,fn3;
  int i,n;

  printf("请输入月份 :  ");
  scanf("%d",&n);
  if(n<1) n=1;
  printf("\n");
  fn1=fn2=1;
  printf("m.1:%10ld",fn1);
  if(n>1)
    printf("m.2:%10ld",fn2);
  for(i=3;i<=n;i++)
  {fn3=fn2+fn1;
   if(i%4==0) printf("\n");
   printf(" m.%2d:%10ld",i,fn3);
   fn1=fn3;
   fn2=fn3;
  }
  getch();
}
/*月份最好不要超过40哈,要不然迅速逼近long类型变量约2*10的9次方的上限*/

网友:
刚刚发现有一处错误应该是:fn1=fn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2=fn3;
用C不就完了吗!用汇编有点难哦(我的汇编学得不是很好)用C又好移植!真是的!
main()
{
    long   fn1,fn2,fn3;
    int   i,n;

    printf("请输入月份   :     ");
    scanf("%d",&n);
    if(n <1)   n=1;
    printf("\n");
    fn1=fn2=1;
    printf("m.1:%10ld",fn1);
    if(n> 1)
        printf("m.2:%10ld",fn2);
    for(i=3;i <=n;i++)
    {fn3=fn2+fn1;
      if(i%4==0)   printf("\n");
      printf("   m.%2d:%10ld",i,fn3);
      fn1=fn2;
      fn2=fn3;
    }
    getch();
}
/*月份最好不要超过40哈,要不然迅速逼近long类型变量约2*10的9次方的上限*/

我用的是MYTC5.4.1编译的哈!在VC6.0下也可。
结果就是这样的:

请输入月份: 40

m. 1:         1 m. 2:         1 m. 3:         2
m. 4:         3 m. 5:         5 m. 6:         8 m. 7:        13
m. 8:        21 m. 9:        34 m.10:        55 m.11:        89
m.12:       144 m.13:       233 m.14:       377 m.15:       610
m.16:       987 m.17:      1597 m.18:      2584 m.19:      4181
m.20:      6765 m.21:     10946 m.22:     17711 m.23:     28657
m.24:     46368 m.25:     75025 m.26:    121393 m.27:    196418
m.28:    317811 m.29:    514229 m.30:    832040 m.31:   1346269
m.32:   2178309 m.33:   3524578 m.34:   5702887 m.35:   9227465
m.36:  14930352 m.37:  24157817 m.38:  39088169 m.39:  63245986
m.40: 102334155

结果就是这样的!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