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延时程序问题,高手帮忙啊!!

楼主(2007-04-16):
关于延时程序问题,高手帮忙啊!!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while(i--);
}
在c51(晶振11.0592)中这样的循环运行几微妙
程序
延时

网友A:
N微秒
一,它本来就是一个不精确的定时,很容易被中断打掉,而拖时间
二,经过编译器后,会生成很多条语句,特别是int型的变量,还有个组合的过程
所以,确切的算它有多少微秒没多大意义...
想精确,还是用定时器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