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交换机的web管理机制?

楼主(2007-06-25):
如何实现交换机的web管理机制?
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交换机的web界面对交换机进行各种参数的设置,请问这种是如何实现的?是不是首先在本地建立好相关函数,然后通过web界面经由web服务器调用这些函数?能详细一些最好,谢谢!
web服务器
浏览器
交换机
如何
最好

网友A:
交换机本身是透明的,如果交换机本身可以分配一个IP地址的话,(我有个疑问,是不是交换机如果有了自己的IP地址,是不是就算路由器了,麻烦高人指点一下,)
那可以在交换机上面实现一个Web Server,通过Web server来调用交换机本身的API实现对交换机的管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