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将CString类型转换成double类型?

楼主:
CString="4147.123";
  请问怎样将CString类型转换成double类型?

网友:
evc中..
double wcstod( const wchar_t *nptr, wchar_t **endptr ); //from msdn

CString str = "4147.123";
double dd = wcstod(str, NULL);   //没测试
///
str = "5565";
long aa = wcstol(str, NULL, 10);  //转十进制数字,测试可以

网友:
楼上正解!

CString str = "4147.123";
double dd = wcstod(str, NULL);

完全可以@!

网友:
方法如下:
cstring cs;
unsigned short *num;
double  k;
k=wcstod(cs,&num);
就把字符串cs转换成double型k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