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c51,xdata的相关问题.

楼主:
初学c51,对xdata的地址分配不是很了解,比如我定义了以下几个变量。
unsigned char xdata        b1;
unsigned char xdata        b2;
unsigned int xdata      b3;
unsigned char xdata     *p;
p = 0xa001;
1、请问这些变量的地址空间分配在外部ram的什么位置 ?
2、keil c的语法p = 0xa001;是不是把外部ram的地址0xa001赋给指针p,p++的地址是不是0xa002
3、p[0xa002] = 1;这种写法是不是将地址0xa002赋值1
初学keil,请大虾们给我扫盲。谢谢

网友:
unsigned char xdata b1;
unsigned char xdata b2;
unsigned int xdata      b3;

//这几个没问题,直接声名变量的存放位置...

unsigned char xdata     *p; //有点意思了,它表达的是,指向XDATA区域的指针,而指针变量自身存放在什么地方没有说明,那就交给编译器.
unsigned char * xdata p;//这样表达的是:指向CHAR型的通用指针,这个指针存放在XDATA区中,但是,它指向什么区域没有声名,它是一个通用指针,占三个字节

第二个没有问题

第三一个,是C中的[]运算符,这个运算符要的格式是:首地址[偏移量] 表达的意思是:首地址+偏移量得到的地址空间上对应类型的访问.
然后,我不大同意LZ的说法.自己理解一下下.

指针是一个C程序员与生具来的特性.LZ加油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