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特率计算的有关问题

楼主:
波特率=一个字符的二进制位数*字符/秒;
例如51单片机工作在串口方式1时,一帧信息由10位组成:1位起始位,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;
请问这里一个字符的二进制位数是8位还是10位?为什么?

网友:
一帧信息由10位组成:1位起始位,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;
请问这里一个字符的二进制位数是8位还是10位?

从这句话看出,LZ你读死书了....

一帧数据,起始位和停止位,这个是硬件上串口协议控制的
中间的这八位,它是你的数据,你想放什么它就是什么

至于字符是多少字长的,和这个无关,那是你的编码决定
为了方便和传统,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的ASCII码,

其它你也完全可以自行设计一种编码,有时候可能为是专用...

网友:
呵呵,谢谢哈,我已经给你加20分了,不过不知道是专家分还是非专家分,新手上路,见谅啊!

网友:
示波器看下就知道啦 呵呵

一个字符 当然是 8bit 咯 呵呵

网友:
首位为0
中间为数据:8bit

末尾为1:表示结束

网友:
示波器卡下,就看出来了 呵呵

如 baud :115200
则一位 为8.7us 的样子,你卡87us 的样子,数下就知道了 嘿嘿

网友:
汗!
具我所知51的波特率设置是跟定时器的位数有关的吧,和你定义的协议格式没关的吧。

网友:
我知道波特率的设置方法,我是请教传送过程中,首位和末位不传送吗?就是说他们2位不占用波特率吗?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,不占用波特率是什么意思啊?波特率是用来确定你发送数据的速度的。

网友:
边里的一个字符是10位或11位,要看你用的是哪种串口工作方式,你是用C言语吧,最好搞熟一点汇编,这样有利于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