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bj文件不是目标程序把?是啥文件,啥意思呀?.exe才是 ...

楼主(2007-03-26):
obj文件不是目标程序把?是啥文件,啥意思呀?.exe才是二进制文件。
obj文件不是目标程序把?是啥文件,啥意思呀?.exe才是二进制文件。
目标
二进制
程序

网友A:
obj文件不是目标程序把?
有的翻译叫对象文件,就是把一些函数编译后,生成与确定地址无关的功能模块
然后进行连接之后,才生成HEX文件
很多相关功能集合到一起,那就是.LIB文件,就是我们常说的库文件

网友B:
鼓励楼主喜欢思考。
obj本来定义的是对象文件,可以为很多对象使用,但是实际应用最广的是汇编器或编译器的输出文件。
可以这样简单认为:
ASM文件--OBJ文件
C文件---OBJ文件
OBJ文件--|
|-----exe文件(或者单片机的各种输出文件,如hex、s19等)
LIB文件--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