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潜入式的OS调度问题!

楼主:
    以UC/OS为例子,系统调度是由一个软中断A进行管理的,而这个软中断是由系统的时钟节拍中断HA触发的,但是同时,一个问题,假如现在一个其他的硬件中断HB触发了另外一个软中断B,但是不巧的是,这个B在执行的时候,HA触发了,那么:
    B的执行肯定被中断了哈!
    但是问题来了,假如B的优先级》A,那么被中断的B能在HA触发A之后执行吗?还是要等HA触发了A,并且A执行完之后,才能返回B的上下文,因为系统调度是以任务或者说线程为单位的,不能对中断进行管理,不论硬,还是软中断!
    请教:正在执行的软中断,被硬中断打断后,怎么会原来的中断?如果硬件中断触发另外一个软件中断,那么被中断的软中断和刚刚触发的软件中断的执行调度又怎么实现?

网友:
这个问题,不用楼主担心的。现在的操作系统哪些成熟,中断机制当然也是十分成熟的。
楼主实在想明白,找本操作系统的方面的书研究研究。

网友:
正在执行的软中断,被硬中断打断后,怎么会原来的中断?如果硬件中断触发另外一个软件中断,那么被中断的软中断和刚刚触发的软件中断的执行调度又怎么实现?

一个比较猥琐的解决办法是

进入软件中断或是一个临界区的时候,就把可能打扰的事件关停

嘿嘿

出来之前再开开

网友:
   恐怕这个不是个办法吧!

网友:
在嵌套中断之内是不会发生进程切换的。所以会回到被打断的中断中,等所有的中断都返回了,才会进行进程切换(如果需要的话)
读了UC/OS的源代码就可以知道,有个中断嵌套计数值,每进一个中断要++,退出要--,只有值为0,才会发生进程切换,否则是直接返回。

网友:
   楼上说的有道理,但是有个问题,就是软中断不属于线程的概念,他是不接受调度,调度的单位是线程,有一个软中断被硬件中断中断了,而该硬中断又起了软件中断,那么新软件中断和原来的软中断的之间关系如何,新的马上运行,还是旧的恢复运行,我说的是软中断,到目前为致,线程还没有运行的机会哪,因为有软中断存在!!!
   新,旧软中断的如何调度的!请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