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WINCE API大全

楼主:
求WINCE5.0 API大全,或者有相关的详细资料也更好.
现在做MODEM通信方面的,如果有相关的API使用方法说明,也请给献出.

网友:
我有,但不给!

网友:
兄弟,帮帮忙吧,或者加我MSN,详聊.我的MSN:aqbeyond@hotmail.com
各位,请问在WINCE中怎么调用拨号的API呀,比如RasDial,RasEnumConnections,RasEnumEntries等等,就是使用MODEM通信控制用的.
请高人指教呀.

网友:
我有影映版的,要不要?

网友:
要,请YourKing(01240) 发给我.
或者加我MSN.
谢谢先.

网友:
人在公司
只能浏览网页
下班后在说

网友:
给我一份吧,48411273@qq.com

网友:
你们到这里下载吧
http://forum.eviloctal.com/read-htm-tid-26743-fpage-2.html

网友:
more晕

求WINCE5.0 API大全,或者有相关的详细资料也更好.
现在做MODEM通信方面的,如果有相关的API使用方法说明,也请给献出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没注意,还以为是Windows API
CE API大全有吗?

网友:
请问有人在WINCE中用过API 函数RasDial 没有?
我的定义是:
Declare Function RasDial Lib "coredll" ( _
            ByVal dialExtensions As Integer, _
            ByVal phoneBookPath As Integer, _
            ByVal rasDialParam As IntPtr, _
            ByVal NotifierType As Integer, _
            ByVal notifier As Integer, _
            ByVal hRasConn As Integer) As Integer

调用如下,RasDial(0, 0, strPointer, 0, 0, hrasconn)
但是报错,不知道API方法RasDial该如何调用?
还有是否如果调用RasDial成功了,就可以通过COM口进行数据传输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