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关于WinCE下获取按键的问题!

楼主(2007-06-11):
关于WinCE下获取按键的问题!
我尝试了使用两种方式来获取WinCE下的按键,但是没有成功。我的CE版本是4.1的。
1.使用SetWindowsHookEx的方式,返回值总是1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2.使用RegisterHotKey,在C#下需要重载WndPrc函数,但是在WinCE下并没有这个函数,那么应该如何响应WM_HOTKEY事件?
按键
问题
如何

网友A:
WinCE实际只支持三种类型的HOOK,键盘就是其中之一,这个你可以去查查.
WINCE里只能HOOK到3种:
#define WH_JOURNALRECORD 0
#define WH_JOURNALPLAYBACK 1
#define WH_KEYBOARD_LL 20
如果在你自己的应用里的话,你可以通过消息循环来得到键盘事件

网友B:
[DllImport("coredll.dll")]
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 SetWindowsHookEx(int type, HookProc hookProc, IntPtr Instance, int m);
hHook = SetWindowsHookEx(WH_KEYBOARD_LL, hookDeleg, GetModuleHandle(null), 0);
我的hHook的返回值,始终是0,这是什么原因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