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昆腾plc中取数的问题,

楼主(2007-06-04):
从昆腾plc中取数的问题,
做一个管理软件,使用vb,需要从昆腾plc中通过tcp/ip方式取数,听说需要用modbus协议取数,对这个协议不熟悉,有Modbus的接口或者驱动之类的东西吗,thanks a lot
协议
接口

网友A:
modbus是一标准协议,LZ可以找到它的协议标准看看
其它的其实在网上有人实现它了,嘿嘿
要不直接找来试试?

网友B(2008-01-03):
二次开发?
你先搞清楚PLC的技术说明
要读取数据,到底用什么方式。
如果真像你说的,你可以去网络下载一个驱动,然后编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