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量传递

楼主:
请教各位,我想在第一个对话框中编辑框对应的变量对过来进行运算,然后点击确认,弹出第二个对话框,将第一个运算结果显示在第二的编辑框中,请问如何传递。

网友:
也没说得太清楚,你每一个对话框是一个类么?
如果是的话,新建第一个对话框的对象不就可以获得里面的值了么

网友:
happytt你好!
我的程序是:两个对话框对应的两个类,
CcountDlg第一个类,CDsDlg第二个类;
void CcountDlg::OnBnClickedButton1()//CcountDlg里面点击按钮
{
        // TODO: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
        CDsDlg dlg;
        dlg.display(1,2,2,5,8);//传递参数到第二个对话框对象,
}

void CDsDlg::display(float a,float b,float c,float d,float e)//第二个对话框函数,
{

   CDsDlg dlg;
   dlg.DoModal();
   m_edit1=1;//对应编辑框变量
   m_edit2=2;
   m_edit3=3;
   UpdateData(FALSE);

}这样怎么传不了变量,UpdateData(FALSE)也不能更新数据。
我就是这样的,对了happytt留下你的联系方式,希望多向你学习!我的qq:408169150

网友:
直接这样就可以了.不用到第二个页面中处理,直接就在第一个页面中.
CDlg2是第二个类
m_edit是其控件变量值 int型

CDlg2 dlg2;
dlg2.m_edit=22;
if(dlg2.DoModal()==IDOK)
{
    ;
}

多交流吧.我Q 136276905

网友:
谢谢happytt热心的帮助,我只能说声谢谢了!我没有分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