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数字的方法得到信号的直流量和交流量呢?

楼主(2007-05-04):
怎样用数字的方法得到信号的直流量和交流量呢?
如题
流量
信号

网友A:
如果不需要知道准备的信息,仅要求确定是直流或是交流的话,那可能好办些
一个AD不停的采样,一定时间内一定的变化范围内不变就认为是直流,否则就认为是交流...

网友B:
我的意思是具体地得到这两个量的大小,是否要用数字滤波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