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地址清零操作是?

楼主:
51单片机地址清零操作是?

网友:
地址清零?

LZ指的是

IP归0,从头执行?用跳转
还是
内存空间的清零?这个要是汇编就看看寻址方式了,送#00H进去就OK了,如果是C,那把变量通过_at_定位到相应的空间,然后对变量负0值
其它还有啥清零?指针?那也是个变量.

网友:
没说清楚!

网友:
很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哪个LJ喝多了出的考题……

网友:
问的问题太笼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