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获取父窗口变量值的问题!

楼主:
我利用的是指针传递,父窗口为CTestDlg,子窗口为CSonDlg
我在父窗口中定义  CSonDlg *pDlg;
然后再OnSonDlg(按键)中编的语句为
     pDlg = new CSonDlg(this);
     pDlg->Create(IDD_DIALOG_SON);
     pDlg->ShowWindow(SW_SHOW);
在子窗口的
void CSonDlg::OnShowWindow(BOOL bShow, UINT nStatus)
{
    CDialog::OnShowWindow(bShow, nStatus);
    // TODO: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
    CTestDlg *pParent=(CTestDlg *)GetParent();//加入语句
    lm= pParent->m_Str; //加入语句 m_Str为父窗口的成员变量,lm为子窗口控件EDIT的变量

    UpdateData(FALSE);//加入语句
    return;
}
在VC中,只要弹出子窗口,就可以把父窗口的成员变量m_Str显示到子窗口的EDIT上,我试了好事
但是EVC中就不可以,这是为什么呢?
如果把这段语句添加到子窗口的OnTimer中,就是好使的。
请教大家!!

网友:
::updatewindow()
就可以了要强制刷新

网友:
sh_liyu98
你试了吗?
我这样试还是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