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一般的ReadFile超时,非串口的!

楼主(2007-09-14):
如何设置一般的ReadFile超时,非串口的!
一般的test的app里都有readfile,比如我打开一个protocol驱动(自己改过的),在驱动里面已经做了手脚,不是自己的数据包,不处理.现在目的是ReadFile在N秒内如果没收到自己定义的数据包,则timeout,在app里,应该如何设置ReadFile的timeout,SetCommTimeouts好像不支持,只支持串口.求教.思路或代码都可以,谢谢!
protocol
数据包
如何

网友A:
到网上搜一下了,有现成的代码可读.大概是:用异步方式(OVERLAPPED)打开,然后用WaitForSingleObject去等待这个异步的句柄,即可实现.MSDN,也有说明.

网友B:
自己已经搞定了,就是楼上兄弟说的那种方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