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Works不支持结构的二维数组???

楼主:
 嘿 各位:
  我定义了一个结构的二维数组,然后用一个函数进行初始化,但是用tornado怎么也编译不过,但是在vc++6.0上面可以成功。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
          typedef  struct  Positon_
          { int x;
             int y;
           }LCD_Position;

  LCD_Position LCD_Pos[10][102];

void LCD_InitianMatrix()
{
  int i, j;

  for( i= 0x41; i<=0x49; i++)
   for( j=0x80; j<=0xe5; j++)
  {
    LCD_Pos[i-0x41][j-0x80].x = i;  LCD_Pos[i-0x41][j-0x80].y = j;
  }
for( j =0x80; j<=0xe5; j++)
  {
    LCD_Pos[9][j-0x80].x = 0x40;  LCD_Pos[9][j-0x80].y = j;
  }
}

网友:
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阿??? 真是郁闷~~~

网友:
不会啊,我把你的代码考过来,可以通过啊
也可以执行
你看看是不是你其它的地方搞错了

网友:
我的为什么编译不过阿??? 而且指示很奇怪的错误~~~

C:\Hasbani\Apps\VoP\Apps\AtaLib\ataa_ip100api.c: In function `LCD_InitialMatrix':
C:\Hasbani\Apps\VoP\Apps\AtaLib\ataa_ip100api.c:2754: parse error before `.1'
C:\Hasbani\Apps\VoP\Apps\AtaLib\ataa_ip100api.c:2760: parse error before `.1'

        typedef  struct  Positon_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nt x;
             int y;
           }LCD_Position;

          LCD_Position LCD_Pos[10][102];
定义了这个没有错误,但是只要加上下面这个初始化函数就有上面的错误~~~

void LCD_InitialMatrix()
{
        int i ;
        int j ;
        for( i = 0x41;  i <=0x49;  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 j=0x80; j<=0xe5; 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LCD_Pos[i-0x41][j-0x80].x = i;//提示这行有错误 如把这行去掉则错误少一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[i-0x41][j-0x80].y = j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for( j =0x80; j<=0xe5; j++)
         {
        LCD_Pos[9][j-0x80].x = 0x40;//提示这行有错误 如把这行去掉则错误少一个
                LCD_Pos[9][j-0x80].y = j;

        }
}

网友:
有人知道吗? 真的很急啊

网友:
可编译,可执行。没有发现问题。。。
可否把编译报错详情发出来。。
用make >> compile.txt保存下载,贴出来。

网友:
把错误贴出来

网友:
看你这编译的结果,多半是在某个地方把x固定赋值为1了。编译器直接用1替换x,结果就出问题。

网友:
LCD_Pos[i-0x41][j-0x80].x = i;  LCD_Pos[i-0x41][j-0x80].y = j;
可能有非法中文字符,仔细看看你的源代码!

网友:
好像没那么简单,呵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