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ftice断点设置求教

楼主(2007-05-07):
softice断点设置求教
load,translate程序后进入softice,打开需要跟踪程序的源文件,在里面f9设置了几个断点,然后f5退出,继续跑那个程序,但是程序并没有在设置断点的地方停下来,就好像没设断点一样,不知何故,望大虾指教!谢谢!
大虾
跟踪
源文件
断点
程序

网友A:
有没有兄弟知道啊

网友B:
删除符号表,全部重新编译,再试下!

网友C:
用
bl命令看看断点有没有设置成功
据说有的XP系统下断点失效,需要打补丁。

网友D(2007-06-18):
我也有这样的问题,用bl看断点设置成功了,

网友E:
首先检查你是free版本还是check版本,degug应该需要check版本

网友F:
程序员群 418018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