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模块上网

楼主(2007-03-30):
手机模块上网
想用手机模块模拟手机上网,打算用PPP协议拨号上网后
利用HTTP访问网页,不知道手机上网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
过程,或者手机上网必须用WAP协议吗?
手机上网
模块
网页

网友A:
大概类似,
手机上网不一定用wap协议.

网友B:
原理是和电话线拨号上网差不多的。。。不需要wap协议

网友C:
要实现彩信的话,是不是一定要用WAP协议?
另外,在手机上浏览网页,是不是一定要用WAP浏览器?

网友D:
只要实现PPP就可以了 是对等网

网友E:
传输的话必须要实现传输层或应用层的协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