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 显示和ImageViewer问题

楼主:
接触WINCE5.0不久,不知道怎么办.
WINCE 原来的缺省显示支持240*320的LCD,而我们用的LCD是320*240.在PB中把WINCE5.0自带的ImageViewer软件加入过来,发现很多地方,打开该应用程序菜单项窗口以后,有些窗口显示框超出了我的LCD.由于看不到WINCE源代码,不知道如何修改.请哪位做过IMAGEVIEWER的朋友指点一下,我该怎么办?谢谢!

网友:
这是WinCE的一个bug(严格的说,都不能算是一个bug),在显示屏比较小的情况下,是有一些窗口显示不完整。

网友:
有何破解?
有人说找到所有IMAGEVIEWER 调用到的函数,自己单独编一个程序调用相关函数就可以解决.但是,怎么知道一个EXE文件调用哪些函数呢?有什么办法跟踪到?或者哪里有帮助文件可以看?

网友:
有人说给你出的是馊主意。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图片浏览程序,或者干脆使用TCPMP,如果一定要用wince自带的,那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
网友:
TCPMP是什么?不是那个播发器软件吧?难道也开发imageviewer程序了?

网友:
TCPMP本身就支持图片浏览

网友:
哦,到也是.以前一直当播发器专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