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vc和51单片机的通讯程序或者用一个剑桥的蓝牙程序换

楼主:
因为要做一个智能读卡的程序,要把读到的智能卡号传到PC中去,
  所以就用232串口来把进行通讯,原来没做过232方面的通讯程序,
  现在比较的急,下周老板就要看程序了,请各位大虾帮忙,

如果可以的话用全套剑桥的蓝牙程序和电路图换全套的51,vc程序
电路图,骗子死全家

  硬件是这样的:
   51          MAX232                   PC
   P1.6        10(T2in)-->7(T2out)      DSR
   P1.7        9(R2out)-->8(R2in)       DTR
   P3.0(RXD)   12(R1out)-->13(R1in)     TX
   P3.1(TXD)   11(T1in)--->14(T1out)    Rx

  我在vc里,是用API函数来进行串口通讯的,我想用硬件流DTR/DSR去控制串口的通讯

 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的,
  1。用createfile打开com1,
  2。设置DCB,超时,
  3。再用线程去通讯,我在这个函数里设置断点,
     ReadFile(),每次读到的是0个字节,

有意者可以用QQ联系:21927672,或发邮件到micronoise@sohu.com
QQ在线等,骗子死全家

网友:
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51的程序,现在只要发送部分的

sbit DSR=P1^6;
sbit DTR=P1^7;
sbit RED=P1^4;   //red led
sbit BLUE=P1^5;  //blue led
sbit BUTTON=P1^0;// key

unsigned char aa[10]={1,2,3,4,5,6,7,8,9,0};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idata ch[2]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 n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while(n)
  {
    for(i=0;i<200;i++);
    n--;
  }
}

void main()
{

  init();

  while(1)
  {
    delay(20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Send();

        if(RE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RED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(20);
  }

}

void Serial_Int() interrupt 4
{
  if(RI)
  {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{
       ch=SBUF;

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RI=0;
    }
  }

  if(TI)
  {
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BUF=aa;  //aa[10]={1,2,3,4,5,6,7,8,9,0}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i >=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
                 if(DTR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TR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TR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  //crystal  22.1184MHz
   SCON=0x50;     //serial mode 1,sm2=0,REN=1
   TMOD=0x20;     //timer mode 2
   TH1=0xFA;      //auto reload baudrate 9600
   TL1=0xFA;
   TI=0;
   RI=0;
   PCON=0x00;    //non double baudrate
   ET1=0;       //timer 1 can not interrupt
   ES=1;         //enable serial
   TR1=1;        //timer1 run
   EA=1;        //enable all interrupt

   DTR=0;
   DSR=0;
   RED=1;
   BLUE=1;  //0 Led light, 1 led
}

void Send()
{
    TI=1;
}

网友:
请各位大虾帮忙,现在只要看发送部分的

sbit DSR=P1^6;
sbit DTR=P1^7;
sbit RED=P1^4;   //red led
sbit BLUE=P1^5;  //blue led
sbit BUTTON=P1^0;// key

unsigned char aa[10]={1,2,3,4,5,6,7,8,9,0};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idata ch[2]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 n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while(n)
  {
    for(i=0;i<200;i++);
    n--;
  }
}

void main()
{

  init();

  while(1)
  {
    delay(20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Send();

        if(RE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RED=0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(20);
  }

}

void Serial_Int() interrupt 4
{
  if(RI)
  {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{
       ch=SBUF;

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RI=0;
    }
  }

  if(TI)
  {
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BUF=aa;  //aa[10]={1,2,3,4,5,6,7,8,9,0}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i >=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
                 if(DTR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TR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TR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  //crystal  22.1184MHz
   SCON=0x50;     //serial mode 1,sm2=0,REN=1
   TMOD=0x20;     //timer mode 2
   TH1=0xFA;      //auto reload baudrate 9600
   TL1=0xFA;
   TI=0;
   RI=0;
   PCON=0x00;    //non double baudrate
   ET1=0;       //timer 1 can not interrupt
   ES=1;         //enable serial
   TR1=1;        //timer1 run
   EA=1;        //enable all interrupt

   DTR=0;
   DSR=0;
   RED=1;
   BLUE=1;  //0 Led light, 1 led
}

void Send()
{
    TI=1;
}

网友:
帮顶,可惜我也不太会

网友:
让别人写? 你可以看看单片机的书籍,里面有串口例子程序的,你可以先试试,有问题了再贴出来大家帮忙解决。 切忌,知识是不能去交换的,只有继续学习,探讨交流

网友:
很多书里面有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