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下怎么播放rm格式文件?

楼主(2007-01-25):
wince下怎么播放rm格式文件?
哪里能下载wince下能使用的Realplay播放器,播放rm文件啊,或者怎么把rm转变为其他格式文件啊?
播放器
其他
wince

网友A:
这个很难.楼主要支持这个的话,恐怕只有自己解码了
但是rm格式的解码不容易

网友B:
的确很不容易的,自己解码估计也很难的,建议楼主换其他方式把,或许在Windows里面有转换格式的工具;

网友C:
我已经做到了,可以在CE下播放了。QQ:20203184

网友D:
RealPlayer有Windows CE版本,可以在网上找到。

网友E(2007-09-03):
只要成功定制好WINCE OS内核就可以,自己解码几乎是不可能。一方面可以将LINUX的MPlayer移植到WINCE环境下,成为一个应用软件,一方面就是和REAL公司合作了。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定制OS的过程中,调试REAL公司移动播放器的运行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