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4.0下字符串转换问题?高手快进

楼主(2007-06-13):
EVC4.0下字符串转换问题?高手快进
我准备在EVC4.0+oledb+sql ce2.0开发程序,在wince.net下运行。
CString str0;
str0="select EmployeeID,LastName,FirstName ";
str0=str0+"from Employees";
str0=str0+"where LastName='"+m_LastName+"'";
LPCSTR sql1;
int result=0;
int stringsize=WideCharToMultiByte( CP_ACP,0,str0,
-1,0,0,NULL,NULL);
sql1=new char[stringsize];
result=WideCharToMultiByte( CP_ACP,0,str0,
-1,sql1,stringsize,NULL,NULL);
LPCSTR strsql=(LPCSTR)sql1;
data.ExecuteSelect(pICmdText,strsql);
运行后提示:error C2664: 'WideCharToMultiByte' :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5 from 'const char *' to 'char *'。
应该怎样写,wince支持'WideCharToMultiByte' 这个函数?
result
sql
程序
字符串
where

网友A:
char tempBuffer[MAX_PATH];
CString strTemp=m_editName.GetString();
WideCharToMultiByte(CP_ACP,0, strTemp.GetBuffer(strTemp.GetLength()),-1,tempBuffer,MAX_PATH,NULL,NULL);//change cstring to char
看看我的这段代码吧

网友B:
如果要用宽字符转换用这个函数很简单.
size_t mbstowcs( wchar_t *wcstr, const char *mbstr, size_t count );
Parameters
wcstr
The address of a sequence of wide characters
mbstr
The address of a sequence of multibyte characters
count
The number of multibyte characters to convert

网友C:
是因为要这样写 select * from Employees ,为什么不能选择单个列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