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别人拼不通我的IP地址?

楼主(2007-03-06):
为什么别人拼不通我的IP地址?
请问各位,我的IP地址能上网,但是为什么别人拼不通我的地址?我防火墙和监控中心都关了!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
防火墙
监控
ip地址

网友A:
那就是别人的防火墙开着。还有听说番茄花园版的XP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我的IIS配置好了,域名解析也是成功的,本机通过域名或IP都可以浏览网站,为什么别人不能浏览呢?我的IP是:61.241....,我在别的机器上测试,ping网关是通的,IP却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啊,具体要怎么设置?

网友C:
直接拿台电脑跟你你IIS server用交叉线相连,然后各自设置一个固定的同网段的IP,试试先。Ping不通无非就是目标地址无法路由,或者有一方把包挡掉了,这和那个“别人”与你server的连接拓扑有关。

网友D:
都关了。。关了再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