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windML用工具配置时鼠标不能用的问题!!

楼主:
在windML配置时,我用的是工具配置的方法,我用的是X86 pentium3的处理器,在选用鼠标和键盘时我选的是ps2 style pointer和pc/AT style的键盘,name分别是/pcConsole/0和/pcConsole/1,配置完成后,做vxworks映像时,我若选择添加ps2 mouse和ps2 keyboard组件,目标机就不能正常启动,所以就没添加这两个组件,可是在运行应用程序时,只有键盘能用,鼠标却识别不了,不能用,请各位大侠指教!!谢谢!!
指导就给分哦!!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哪位大侠给指教一直啊,本人将不胜感激!!

网友:
我的配置是
Pointer
     type: PS/2 Style Pointer, Name:/pointer/0

Keyboard
     type: PC/AT Style,        Name:/pcConsole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Map:English(us)
偶的鼠标和键盘都能同时使用。

网友:
我也想了解,谢谢LZ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