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讯中的7位数据位,和8位数据位,在实际数据通信中 ...

楼主(2007-05-22):
串口通讯中的7位数据位,和8位数据位,在实际数据通信中除了MS串口通信控件的数据位参数不同以外还有其他要求吗?比如在内容读取时需要额
串口通讯中的7位数据位,和8位数据位,在实际数据通信中除了MS串口通信控件的数据位参数不同以外还有其他要求吗?比如在内容读取时需要额外的解码过程吗?
通信
其他

网友A:
觉得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过程,只是在设置数据位数设置一下就好了,串口通信是以二进制传输的,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网友B:
应该没有吧.波特率一致也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