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为什么我的IC卡发送不了读卡命令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AT24Cxx读一页数据
第一个字节地址置于寄存器ADDR中,数据置于BUFFER中,
字节计数器置于寄存器COUNT中。
返回为0表明总线无效或器件无应答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   Read_Block_64(uint16  addr,uint8 *buffer,uint8   count)
{
    uint8 a,b,c,i;

    do{
    start_64();
    a=Out_Byte_64(0xa0);
    b=Out_Byte_64((uint8)(addr>>8));
    c=Out_Byte_64((uint8)addr);
    }while((a==0)|(b==0)|(c==0));

     /******发送读命令及接收数据******/
    do{ceshi();
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delay_us(180);
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delay_us(180);
    start_64();//第二次开始启动读操作 程序死在这里
    a=Out_Byte_64(0xa1);
    }while(a==0);ceshi();

    for(;count>0;--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buffer=In_Byte_64();
            ++buffer;
        }
    stop_64();
    return  1;
}

我的程序在运行到第二次开始启动读操作时老是停在那里,a=Out_Byte_64(0xa1);后得不到应答信号,请高手为我指点一下!

网友:
单步 看看死在函数的那条上